VIA 是空心的,如何编程实心的? 16.3版本

楼主(2012-05-11):
VIA 是空心的,如何编程实心的? 16.3版本

楼主:
如附件所示!

网友A:
如图,勾上filled 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勾上filled pads

谢了!

网友B:
还是空心的好,一方面降低电脑内存占用,一方面可以查出焊盘下的线头连接情况

ALTIUM也有空心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空心的好,一方面降低电脑内存占用,一方面可以查出焊盘下的线头连接情况

ALTIUM也有空心显示

 空心的不习惯,空空的,洞洞的, 都不知道哪是哪.有没有连好最后报告里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實在不懂, 為何要空心? 因此就生產上的是事實而言 , 本來是實心的 , 空心的地方是因為被鑽孔機給鑽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