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搜寻功能异常

楼主(2012-05-11):
大家好!我在使用搜寻功能偶尔有次把搜寻功能给关闭了,以后每次搜寻的时候,都只能显示一页的网络,而下面的搜寻栏却不再显示了。如图:

网友:
COMMAND WINDOW 不是用來顯示搜索栏資料,而且印象中 16.3 和 16.5 COMMAND WINDOW 有時候被拖拉移動後,視窗都會無法拉回原來的位子黏在ORCAD總視窗上。

至於搜索功能,如果在原理圖頁面裡搜索,只顯示該頁相關資料,要到最外面的總路徑下點選 DSN使它變成反亮,然後去搜索,才會顯示全部 DSN 裡面的資料。

楼主:
我是首先选择了DSN后再进行搜索的啊  能指点下吗

网友:
看看這篇文章   可能對你有幫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700-1-1.html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