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台机器让exp 和pads 共存,

楼主(2012-05-11):
如何在一台机器让exp 和pads 共存,是不是只能存在一个

网友:
装不同盘下试试

网友(2014-10-15):
搜索一吧,很多个贴成功的

网友:
之前有介绍,找一找吧。

网友A:
1. 安装pads9.5
2. 安装 EE795

 或者最后配置选 EE795

再安装pads9.41 绿色版本!!!  ,注意,请不要再改配置

现在就同时可以使用 pads 941 95 和EE7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安装pads9.5
2. 安装 EE795

这方法好象是第一次看到。请问:是EE与PADS可以同时打开使用吗?谢谢

网友:
按照上述方法是可以同时打开的,我经常做
AD to pads to EE 转化,故必须要pads 和 EE 同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