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样切割出特殊的焊盘?

楼主(2012-05-11):
pads中怎样切割出特殊的焊盘?比如一个矩形焊盘,要切割掉一个角

网友:
可以在封装编辑器里面现放置一个焊盘  然后用cooper画出想要的外形,在选中cooper和焊盘 associate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想了一些方法,都不怎么理想,最后还是画了异形焊盘

楼主:
谢谢,试试效果

网友:
放上来,我来切。

网友:
做成异形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