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以太网设计接口RJ45的变压器具体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5-11):
最近在接触10M以太网,遇到RJ45接口,不知道接口中的变压器具体起什么作用的?有没有做以太网方面的大侠?帮忙介绍下以太网接口的基本知识。

网友A:
有好几个作用:
1、隔离、增强抗干扰;
2、电压变换;
3、阻抗变换;

网友(2012-08-28):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个作用:
1、隔离、增强抗干扰;
2、电压变换;

恳请能详细说明,感激不尽!

网友(2012-12-26):
能说详细一些吗

网友:
网口变压器是特殊的一种,前后级为1:1,在这里最主要的作用是隔离。
具体来说:
1,隔离,网口定义里面只有差分信号,不像485总线什么的有地线。查分信号虽然可以以彼此作为回流路径,但对于任何电路,最终都要回流到地。网口传输距离太远,如果发送接收方地电平电势不一样,超过一定值(貌似3V左右)会影响通信,有了变压器就可以传输更远,这也是为什么长距离485传输需要地线的原因。
2,改善信号,网口变压器结构决定的,有共模抑制等作用,自己搜索就晓得了。
3,轻微防雷,这种远距离还是室外传输的,必须要考虑防雷,变压器可以一定程度防止感应雷直接损害设备。
4,变压器是1:1的,所以电压和阻抗也是1:1变换的。

网友(2017-07-27):
不错的文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