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出别人画板的板框

楼主(2012-05-12):
我有原理图,做PCB想使用别人已画好的板框练习下布局与走线,请指点下,多谢!

网友:
画板框是基本功啊 不难啊 !select board outline 高亮coppy过去即可(最大层数保持一致)。

网友:
删去所有的,就只剩板框,然后再导入ASC文件就可以布局走线了。

网友:
楼上好办法,不过也要学会画板框。

网友:
直接在别人的板框上用多边形画2D LINE 这样画出来的线复制到新板里,转成板框 ,这样也学习了画框 。。。。一般的板框 也是通过导入CAD里面的DXF文件,然后根据CAD文件画板框。

网友:
直接考过来就行了呀

网友:
从模板通过DXF文件导出板框,再导入新建PCB

网友:
    select board outline ------copy还是比较快的,对于长远来说还是有空自己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