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9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AD09  请教下问题,各位大侠帮下

我已经关掉了   原件 脚的间距  为什么 还是 错误的?

网友A:
把这一项设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一项设小就OK了

我发现了,是我同事用的封装的 问题, 他的阻焊层在焊盘的里面,所以显示错误,现在 我在研究 看看,
还是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是我同事用的封装的 问题, 他的阻焊层在焊盘的里面,所以显示错误,现在 我在研究 看看,
还 ...

不是的,从你贴图的报错来看,就是管脚与管脚的间距小于10mil,与阻焊无关。有没发现报错那里写的都是top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从你贴图的报错来看,就是管脚与管脚的间距小于10mil,与阻焊无关。有没发现报错那里写的都是t ...

我将间距改小了 也没用,是这个SOT-23-6封装,我同事用的这个 是将Pad下还加了个Fill。我加你QQ 再请教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