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P Wizard 10.4安装和破解问题

楼主(2012-05-12):
  一般下载的 都已经没有安装license 这一步 !
安装前先关掉所以杀毒软件,然后一直下一步都是默认 然后就是下面这些

1.先装软件,安装到默认路径,不安装license。
2.拷贝mentorKg.exe到C盘根目录
3.打开命令窗口。开始->运行-> CMD ->回车
4.输入命令 CD \    回车
5.输入命令 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10.4LPW 注意patch 为小写 红色那里注意要有空格的否则命令错误
6.稍等,会弹出一个TXT文档,将该文档另存为到 C:\LICENSE.TXT
7.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在 系统变量 中创建变量 MGLS_LICENSE_FILE , 变量值为 C:\LICENSE.TXT    若已经存在该变量,则修改变量值,在已有变量值后增加 ; 然后再增加C:\LICENSE.TXT

我想说的就是破解不能成功问题 是 输入命令时 注意空格!!!这个很重要不能不能破解

网友A(2012-06-14):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说的安装了不下10次,没有1次是成功的,总是提示 这个问题,请问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说的安装了不下10次,没有1次是成功的,总是提示这个问题,请问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你不會設定環境變量,直接把產生的license.txt 改成license.dat 然後放到c:\flexlm 路徑下也成。

网友:
    完全按照楼主你说的顺序做的,系统变量已近设置好了。但是还是出问题,另外C盘下面没flexlm这个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會設定環境變量,直接把產生的license.txt 改成license.dat 然後放到c:\flexlm 路徑下也成。

    完全按照楼主你说的顺序做的,系统变量已近设置好了。但是还是出问题,另外C盘下面没flexlm这个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按照楼主你说的顺序做的,系统变量已近设置好了。但是还是出问题,另外C盘下面没flexlm这个文件夹

    C盘下面没flexlm这个文件夹就自己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盘下面没flexlm这个文件夹就自己做啊

    建立了,但是同样的还是不能破解。。提示同样的结果。我都无语了。

网友:
    MentorKg.exe  楼主这个文件在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了,但是同样的还是不能破解。。提示同样的结果。我都无语了。

因为你的lp wizard的目录不是mentor的主目录,mentorkg只会搜索主目录,方法是打开cmd,跳转到你的mentorkg的所在目录用mentorkg.exe -path  你的lp wizard的安装目录 用这个方法强制定义破解的路径,生成的license就不报错了

网友:
    PADS9.3,9.4.1包含LP Wizard
用楼上方法全部和谐成功。

网友(2012-08-10):
    唉,为什么我的是win7呢,破解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按照楼主你说的顺序做的,系统变量已近设置好了。但是还是出问题,另外C盘下面没flexlm这个文件夹

    注意是在Microsoft.Net3.5下安装,你的是吗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成功不了啊!

网友:
    那位大侠成功了呀?

网友:
重要提示重新安装Microsoft.Net3.5!

网友:
我win7的成功了。之前试了,如果不是安装在主目录就出错,只要装在主目录就好了。比如安在C:/或D:/,不过生成license时安装在哪个盘就要在CMD下线进入那个盘的根目录。我整理了下自己的安装破解过程如下,希望有帮助!
1.安装软件,例如安装在D:\MentorGraphics,不要安装license
2.把KEGEN-EFA-2011.RAR解压缩到安装根目录,如D:\
3.在命令窗口,进入Crack MentorKG所在目录(比如把mentorkg 放到c盘根目录,输入cd c:\ 即可进入C盘根目录,输入d:\进入到d盘根目录),运行: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10.4LPW\,生成license。
4.将license文件另存到某个地方,如D:\MentorGraphics\
5.指定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为刚才生成的License即可。D:\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网友(2012-09-09):
一定要根据lz的破解流程做,尤其mentorkg.exe -path  ,我之前以为-是为了突显空格的,结果后面加了-以后就OK了。LZ威武,多谢lz,哈哈。

网友:
楼主的做法可以成功,我试验过了

网友(2013-03-10):
    破解成功

网友:
    我是习惯安装在D盘。之前也回过安装破解过程。
1.安装软件,例如安装在D:\MentorGraphics,不要安装license
    2.把KEGEN-EFA-2011.RAR解压缩到安装根目录,如D:\
3.在命令窗口,进入Crack MentorKG所在目录(比如把mentorkg 放到c盘根目录,输入cd c:\ 即可进入C盘根目录,输入d:\进入到d盘根目录),运行:MentorKG -patch C:\MentorGraphics\10.4LPW\,生成license。
    4.将license文件另存到某个地方,如D:\MentorGraphics\
    5.指定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为刚才生成的License即可。D:\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网友:
    试装不行,10.3 OK

网友(2013-06-07):
    这个东西破解很容易啊。估计有的系统有问题吧!XP win7 32  64都一个步骤完解!

网友(2015-12-04):
    下载来看一下

网友C(2016-05-20):
按照楼主说的做,最后添加一步,拷贝 MGLS.DLL 文件到MentorGraphics\10.4LPW\SDD_HOME\LPWizard目录下覆盖原来文件即可。就可以破解成功了,我之前也是和楼上那位兄弟一样的,后面百度了一下,才找到方法。(因为禁止上传.DLL后缀的文件,所以把后缀改为MGLS.pdf了,下载之后,改回后缀MGLS.DLL即可 )

网友(2016-07-28):
正在使用这个文件

网友(2019-07-26):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说的做,最后添加一步,拷贝 MGLS.DLL 文件到MentorGraphics\10.4LPW\SDD_HOME\LPWizard目录下覆盖 ...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试试您的方法。

网友(2021-07-07):
请问这个工具是用来制作元件封装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