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tdr 如何设置?

楼主(2012-05-12):
如题  高手指教!!

网友A:
去请教help文档吧,或者翻翻帖子里的旧帖,我记得是有提到过的

楼主(2012-10-16):
引用 网友A:
去请教help文档吧,或者翻翻帖子里的旧帖,我记得是有提到过的

已找到解决方案,多谢

网友:
如何界定特定频率的上升时间(Rise Time) for TDR?
如3GHz的频率...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A:
去请教help文档吧,或者翻翻帖子里的旧帖,我记得是有提到过的

请教下,hfss 如何导入单端S参数做差分的TDR?

网友:
楼主怎么搞定的分享下呗!

网友(2015-12-25):
我也想知道可是sweep轉乘TIME不曉得有沒這麼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