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绘制板框3mm内为route、placement_keepout?

楼主(2012-05-12):
如何绘制板框3mm内为route、placement_keepout?如下图:困扰很久了,有没有类似allegro的Z-COPY的命令?
像阴影部分又不能画一个多边形把他定义为keepout?

网友A:
可以做两次或者多次画嘛  画好后select shape 高亮COPPY底层去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jimmy意思是画两个多边形,然后copy有缝拼接在一起?
要是一个很不规则的keepout边界,如何能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两次或者多次画嘛  画好后select shape 高亮COPPY底层去

谢谢,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不太明白?

不规则的话就做几次画 挨在一起,然后一起选中COPPY就可以了呀,不过对位置没Z-COPPY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的话就做几次画 挨在一起,然后一起选中COPPY就可以了呀,不过对位置没Z-COPPY方便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这样做起来有点要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