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编辑内层铜皮(充铜)的属性?

楼主(2012-05-12):
我想写一个修改内层铜皮的net属性的skill,单身资料上说对于内层的充铜,不可以改变任何属性。

请问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把net属性赋给铜皮呢?

网友:
不就 assign net 就行了 , 還要啥工具嗎?

楼主:
axlDBAssignNet()这个命令不行,说shape是auto-generated的,在资料上查说,auto-generated的那种shape不能更改他的属性
不知道有没有人对auto-generated的shape编辑过?

网友:
應該都是可編輯的

楼主:
资料上这么说:
Note: You cannot manipulate (move, add property, delete and more) auto-generated shapes
(shapeBoundary != nil). You should modify the dynamic shape (shapeBoundary). You can
use axlSetFindFilter to set the find filter to auto-select the boundary shape when the
user selects one of the auto-generated children.

楼主:
用axlDBAssignNet()这个命令,结果提示:
W-  Cannot change net on element type: Shape(auto-generated) "Dummy Net, Etch/Lyr4_Pwr".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xlDBAssignNet()这个命令,结果提示:
W-  Cannot change net on element type: Shape(auto-generated ...

我試了結果是可以的,請參考下列試試看,其中axlSingleSelectPoint 所指的位置是你的Shap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onButtons list("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axlSingleSelectPoint( 1507.75:-1900.40 )
dShape = car(axlGetSelSet())
axlDBAssignNet(dShape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試了結果是可以的,請參考下列試試看,其中axlSingleSelectPoint 所指的位置是你的Shape

axlSetFind ...

可以,谢谢XYX365
我的过滤器搞错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