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怎么直接在板上修改更新PCB封装?

楼主(2012-05-12):
我MAKE LIBRARY后怎么在里面修改然后更新至PCB,我知道protel中可以update PCB,但AD怎么也不能把MAKE的库调出来修改,我搞pads的,AD不熟哦

网友A:
在库中的库面板里右击修改的原件,更新到PCB

添加库点安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中的库面板里右击修改的原件,更新到PCB

添加库点安装库

哦 终于搞出来了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