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最快隐藏所铺的铜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2-05-12):
我每次就是delete  问下可以隐藏其颜色么,类似pads中PO命令

网友:
Tools》Polygon Pour》Sheve x polygons

楼主:
楼上两位好心人建议都是好办法,可怎么都关了,那如果只显示某一层地铜呢  又该怎么关

网友(点评):
按“L"键,在标签Board Layers And Colors中,Singal Layers中把不想看到的层关闭即可

网友:
在层管理器中,就可以隐藏铜皮,甚至隐藏via pad 等,还有就是线也可以隐藏

网友:
学到东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