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片DDR2等长方法

楼主(2012-05-12):
     两片DDR2该怎么做等长呢?当T型布局好后,接下来该怎么做?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

网友:
地址、时钟、控制一组,时钟走差分。绕等长时围绕时钟差分做正负50mil误差等长。数据线每11根(DQS0/DQS0#、DMN0、DQN[7:0])同层走线,DQS0/DQS0#差分走线。绕等长是要围绕DQS0/DQS0#差分做正负15mil误差等长。所有数据线误差30mil,所有差分对内误差5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