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16.3的cadence,可是orcad总说没许可

楼主(2012-05-12):
    安装了16.3的cadence,可是orcad总说没许可,而allegro却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之前我曾安装过,并全部破解,正常使用了几天,可是突然orcad就说没许可了。
重装之后还是这个情况

网友:
    是突然orcad就说没许可了,還是找不著程序無法執行?
    没许可=>是破解有問題。
    無法執行程序=>是環境路徑設定問題,通常是安裝 PADS 造成問題。

楼主:
    额,我连续用了4天了,都正常的,今天下午,正在用的时候,orcad就突然没了,然后再打开就提示没许可证了。

楼主:
额,问题解决了,原来在orcad不能用之前,我用360把orcad给禁止网络了。然后没多久就这样了。这次我重装好后,实验了一下,只要允许orcad使用网络,就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