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DRC怎么排除没有网络的via

楼主(2012-05-12):
AD做DRC怎么排除没有网络的via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方法,简单找出所有没有网络的via

网友:
你可以现在板子上放置一个没有网络的VIA,右键点击该VIA,选择第一项.

然后在Net一栏里面选择same,然后OK.

现在整板上无网络的VIA都已经选中,你可以在下图中给所以无网络的VIA进行设置,也可以关掉下图窗口,然后将所以无网络VIA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