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jrl脚本文件恢复操作

楼主(2012-05-13):
用jrl恢复之前的操作时,是要用最初的版本的吗?我恢复了好多次都不成功啊,都是我出错后的状态,不知道哪里错了,还有15版本的replay怎么不好用啊?希望各位大侠们指点一下啊,subdrawing错了结果原来做的很重要的线全没了,郁闷啊

网友(2017-08-03):
我也是 网上说的操作办法都太片面了,比如:主要就是把jrl文件生成scrpt文件,file-->script-->generate-->选择jrl文件,稍后再跑一遍script即可。       但试了都没用,不知道哪一步没搞好,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