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edit的区别

楼主(2012-05-13):
如下图示,在16.X中,有几个edit请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要点击啊?
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几种不同的模式罢了,,

楼主:
    这几种不同的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常见的,零件对齐功能,只能在placement模式下用...

网友:
    模块复用功能也只能在placement下用

楼主:
    总算是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