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关于出光绘文件的一个warning

楼主(2012-05-13):
在最后打算出光绘文件的时候,我选择manufacture->artwork,这时候会跳出来如下的警告:

我不太明白上边是什么意思,这个怎么修改呢?
谢谢啦

网友A:
分辨率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光绘的小数点后的位数(精度)和你设置的小数点后的位数不一致。
一般来说,只要你的板子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光绘的小数点后的位数(精度)和你设置的小数点后的位数不一致。
一般来说,只 ...

哦,谢谢你的解释,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