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个调查,画手机原理图,一般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5-13):
如题,到底是AUTOCAD,还是用pads logic

我个人觉得用PADS好,不用转ASC码那么麻烦,导入导出也容易操作。

进来看都发表下意见吧,哪个好,好在哪个方面,

好让新手们少走弯路。感谢各位大神!

补充内容 (2012-5-22 10:47):
打错,是orcad

网友A:
AUTOCAD能画PCB??

网友:
    orcad10.5

网友:
    明显是orcad咯

网友:
    我认为是ORCAD好

网友:
    你是神啊

网友B:
    PADS LOGIC 直接同步。不用导ASC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 LOGIC 直接同步。不用导ASC

    同意。

网友:
    习惯用Altium Designer或者是PADS Logic

网友C:
    orcad的软件比较简单,容易上手,个人喜欢用它;使用PCBNavigator软件可以实现与pads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AD能画PCB??

不好意思,打错,ORC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orcad的软件比较简单,容易上手,个人喜欢用它;使用PCBNavigator软件可以实现与pads同步

你好,能否告知你是用的orcad、pads哪两个版本?pcbnavigator5.1说可以同步orcad10.5与pads2005,我试过,orcad10.5在dsn关联上面有问题,俺网上的办法解决后仍然会时不时的关联不上,所以到现在,我用的还是9,2呢,pads装的是2005和9.3

网友:
我用的是orcad9.2,pads2005

网友D:
话说回来,AUTOCAD是能画PCB的,我就有出过。

网友E:
    AUTOCAD当然能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E:
AUTOCAD当然能画PCB!!!!!!!!!

    用AutoCAD画PCB跟用一支铅笔在白纸上有区别吗?那是要死人滴!

网友:
    很多老工程师用纸和笔画过PCB

    过程极其艰辛

网友:
    你自己觉得习惯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回来,AUTOCAD是能画PCB的,我就有出过。

这个当然能,那时没有protel用,就用这个画的.

网友:
    感觉还是LOGIC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