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问题

楼主(2012-05-13):
有哪位大哥知道MTK6225的CPU封装的焊盘是数字命名,还是A1.A2........., B1.B2............,.C1.C2................,                                 我用的原理图是的引脚是用A1.A2........., B1.B2............,.C1.C2..........这样命名的。但是我做的封装用A1.A2........., B1.B2............,.C1.C2这样命名到入到pads LAYOUT时出现错误。请教  啊   ????????????????????????????????????????????

网友:
这样命名没问题,上图你错误问题的截图

楼主: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2-06-1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网友:
    我也不太懂  不过我看到了PIN MAPPing ,这个是封装里的,里面有设置的,可能这里有问题,如果你不做仿真,这个就不要用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