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定栅格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在PCBLAYOUT时,怎样设定栅格提高画板的效率?说具体点。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我的做法是 小的阻容 二极管 三极管用50mil布局 大的IC用100mil (这个可以不一定)布局,7mil栅格走线,我的板子上大多数线都是8mil 要求间距设定为6mil,若合适,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