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Capture.exe 马上就无响应

楼主(2012-05-14):
运行Capture.exe  马上就无响应, 上周时还是好用的,今天到公司后就打不开原理图工具了。出现如下图所示的 无响应

求高手  快帮忙 解决一下问题,急急急!!!!

网友A:
数据库运行了吗

网友:
    谢谢了,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运行了吗

什么数据库?

网友:
         还是没破解好 我出现过这个况 还重启电脑 重新破解一下 再网上找一个完全破解的工具就可以了再说一个方法就是 Cadence→LicenseManager→LM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
    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

网友:
    [Window Placement]
    Max Position...=(-1,-1)
Min Position...=(-1,-1)
Normal Position=(32,14,941,930)
Show...........=ShowNormal

    其中Normal Position=(在顯示器左邊位置, 在顯示器上邊位置, 在顯示器右邊位置, 在顯示器下邊位置)
    有沒有小於0 的,  將她修改回正數.
改下试试管用吗。。。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capture跟目录下的capture.ini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