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制作时不加place_bound_top 可以吗

楼主(2012-05-14):
请问各路高手,pcb封装制作时不加place_bound_top 可以吗?   保存时不会报错  不知道对后面的pcb绘制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要加上

这个是规定器件范围
用来控制器件间距、或者定义器件高度规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上

这个是规定器件范围

好的 非常感谢, 看来我要把这个补上了,

网友B:
不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也行。

请问不加的话是按照什么来设计器件之间的距离那?   焊盘还是silkscreen_top?  或者其他

网友C:
一般place_bound_top和器件的silkscreen_top一样大,所以通常不画没影响

网友D:
如果不画,系统会自动给你画上,包含你所有内容的外框,这个没什么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place_bound_top和器件的silkscreen_top一样大,所以通常不画没影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画,系统会自动给你画上,包含你所有内容的外框,这个没什么关系的

我不画了    画了看着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状况

网友F:
真心建议画上

网友G:
规范设计,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心建议画上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规范设计,一劳永逸

好吧

网友:
7楼正解!如果你设计的板子没有高度限制区的话不画就行了,这个东东就是做板子的时候参照板子限高区摆放零件的。我现在就不画,让他自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