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使用spread between voids命令出现错误

楼主(2012-05-14):
我在allegro中使用spread between voids命令时出现W- (SPMHGE-339): Unable to spread on layer LAY3_AS without creating DRC errors.错误。线不能到两个pin中间去,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18-11-09):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2021-04-09):
如果是差分对,需要绕等长之后再用这个命令。

网友:
很基础的一个问题,感觉不应该问的,很明显“without creating DRC errors”,要先修了DRC才可以居中

楼主(2021-05-17):
修改完DRC,还是不行。

网友A:
这个命令使用有个前提是居中后不能有DRC产生,如果有则会失败,比如,你两个孔的空隙是15mil,规则设置的孔到线的间距是6mil,两个孔之间的走线是5mil,那么走线居中后线到孔的间距就是5mil,而规则设置的线到孔的间距是6mil,不满足规则设定肯定会报DRC,这种情况就会失败,也就是提示:W- (SPMHGE-339): Unable to spread on layer LAY3_AS without creating DRC errors
如果规则设置的线到孔的间距不大于5mil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使用有个前提是居中后不能有DRC产生,如果有则会失败,比如,你两个孔的空隙是15mil,规则设置的孔 ...

谢谢了

网友:
居中是要在满足DRC的前提下进行的

网友(2024-05-04):
可以将display--》status中的on-line DRC不勾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