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ddr2布线,欢迎批评~

楼主(2012-05-14):
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ddr2布线,欢迎批评~

网友:
没等长啊!!要+—-50MIL

网友A:
DDR走线没有3W原则,起码要保证2W吧。

楼主:
等长了呀

楼主:
没人利亚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A:
DDR走线没有3W原则,起码要保证2W吧。

线距是线宽的3倍?很难做到吧?

网友:
基本上可以,不过有些问题要注意:
1. 你的间距是5MIL,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把间距做到6mil;
2. DDR2离DCDC电源有点近,可以把DCDC放远一点;
3. 注意电源层的分割,注意退耦电容和主电容的放置。

网友:
我的意见如下:
1、地址线与数据线没有地铜皮将其分开如图ddr_1
2、同一网络的绕线间距没有达到3W标准
3、相邻网络的绕线方向最好垂直方向,你是水平方向这样很容易有干扰
4、时钟差分线的绕线没有遵守差分原则,当差分线线长不等时应该在原端或者末端一根线进行绕线已达到匹配,不应该在线中的部位,依你所在的位置就已经违反了线间距不变的原则如图ddr_2
5、时钟线没有包地
6、看你走线的范围,觉得你还可以尽量的将线走短点

网友:
这什么版本的?我pads2007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