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实际单片机开发经验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5-14):
很多单片机都带有JTAG仿真器,一般调试的时候都用这个仿真,比如MSP430,但是做成正式产品之后,还要保留板子上的JTAG接口吗,如果不保留这个,可以用什么方式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呢,请指教!!~~

网友A:
MSP430单片机有3根线下载程序的方法。用USB JTAG的Test,rst,gnd 3根线下载。

网友:
是的,一办情况下,要保留,指示换成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单片机有3根线下载程序的方法。用USB JTAG的Test,rst,gnd 3根线下载。

谢谢,我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2-10-18):
下载用的几个管脚连出来就好,

网友B:
大批量做货用烧录器 烧写的,可以跟单片机厂家沟通
哪种方式适合你的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批量做货用烧录器 烧写的,可以跟单片机厂家沟通
哪种方式适合你的量产。

哈哈,原来如此啊,我去好好了解一下烧录器

网友:
一般批量生产,那就裸片烧写,做个裸片烧写的座子

网友:
    调试板采用JTAG的

    我这个是正式产品了

网友(2014-05-26):
大批量还一个个烧录啊,都是IC供应商烧好的,直接贴片生产········

网友(2014-11-15):
可用引脚数少的烧写引脚定义,比如SWD,在板上留上焊盘孔,然后将烧写器插针做成弹簧测试针方式的,批量烧写很方便的。

网友:
MSP430 Bootstrap Loader (BSL)

The MSP430 BSL enables users to 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or RAM using a UART serial interface. Access to the MSP430 memory via the BSL is protected by user-defined password. For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features of the BSL and its implementation, see the MSP430 Programming Via the Bootstrap Loader User's Guide (SLAU319).

前提是要有 UART 的 MSP430 封裝!

网友(2015-05-27):
    如果你的单片机支持在应用编程,同时你板子上有串口等通信接口加入一段自编程程序就可以

网友(2015-08-14):
BSL比较方便

网友:
一共有两种方法可用:
1.可以在贴装之前,把程序烧录进去2.留JTAG口,做工装烧写

网友(2015-10-14):
串口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