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MC仿真用什么软件呢?谢谢。

楼主(2012-05-14):
请问EMC仿真用什么软件呢?谢谢。

网友(2012-11-05):
可以用sigrity软件哦

网友(2013-01-06):
    当然很多软件都有EMC功能,目前比较专业是CST PCB Studio。专业板级电磁兼容仿真软件,可以各种器件及PCB周边环境进行SI PI 谐振 EMC规则分析,解决PCB板瞬态和稳态辐射双向问题。

网友:
    ansoft 软件也可以。

网友(2016-08-05):
    CST PCB Studio 有下载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