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画原理图出现了一点问题,电源和地

楼主(2012-05-14):
    画好原理图保存时,出现了错误
     “ERROR(SPCOCN-1998): HDL Power Symbol does not have voltage property. To turn off this warning, choose Tools - Options - Check and deselect the 'Voltage on HDL Symbols' option. (voltage_on_hdl)”
    电源和地我是直接用库里面的,难道有错误,我是新手,希望会的大哥指点一二,谢谢啦
    按照英文提示,是不是直接进入设置,将Voltage on HDL Symbols这一项取消就行啦?

网友:
我也在等待回答

网友A:
你在电源那加个电压属性,随便写一个值就行了,hdl是很完善的工具,当然,要求也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电源那加个电压属性,随便写一个值就行了,hdl是很完善的工具,当然,要求也有点多

谢谢啦,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