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电容为什么对电路有影响啊

楼主(2012-05-14):
电容不是可以滤波吗,为啥寄生电容对电路有影响啊

网友A: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电容会影响信号的边缘,导致信号完整性和质量问题。寄生电容也不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高速数字电路中电容会影响信号的边缘,导致信号完整性和质量问题。寄生电容也不例外!!

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