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和差分

楼主(2012-05-15):
    PCB布线时,怎么确定是否是差分信号?如何判断信号线是否要等长?

网友A:
    這個要懂點電路,從電路上才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懂點電路,從電路上才能知道的。。

    对照芯片手册,一般电路能看懂。芯片手册上是否有等长的要求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事情

    共同学习!

网友:
    1. 差分线都要等长;
2. 如果你知道哪些是差分线,那就等长和等距。

网友:
    多做几个项目自然就会知道

网友C:
    这个人疯了

网友:
    一般来说专业些的原理图都可以看出来哪些是差分,比如说有P/N,+/-这的标识,具体的还得看电路结构,至于等长嘛,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在传输速度》100M的都要做等长,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最好可以问问原图设计,和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人疯了

网友:
    這個問題樓主說的太籠統.
大致上我的見解是這樣:
差分訊號取決於電路設計 , 而差分訊號的兩條線是耦合共生的 , 因此理論上及理想狀況應該是要伴隨走線並長度相同 , 確保正半週與負半週訊號同步 , 萬一長度不同就會形成相位差 , 嚴重的話整個訊號就是無效.

    另外等長問題 , 您可以想成時序問題(本來就是 , 只是 Layout人員對時間較沒概念 ) . 長度相同代表訊號由發射端到接收端所用的時間是一樣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看网络名称,如果其他都一样,只是差别一个P/N,或者+/-,这一对网络就90%是差分了。在看看接的管脚是否相邻(芯片端),如果又是相邻的,99%是差分了。

网友:
    凭感觉就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