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和DDR之间怎么样走线才能做到快捷、方便?

楼主(2012-05-15):
求教各位高人:BGA和DDR之间的地址线及数据线怎么样走才是最好的,尤其是多片DDR的时候?

网友:
如果你的BGA是可调的,那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那就是先从DDR引线引到BGA外部,然后进行管脚交换。如果不可调,那你就要按照每片DDR的走线来分配层次了,最好就是先将每一片DDR到BGA的飞线换成不同的颜色(关于网络颜色定义坛子里有帖子的你可以找找),如果DDR网络都集中在BGA的一片密集区域里面,那就只能按照DDR的最低要求来走咯,每组数据线在同一层,比如第一组走第一层走线层,第二组数据线在BGA里面和第一组线的管脚很近不好绕线那就换第二走线层绕线,第三组数据线我在用第一走线层走,以此类推,尽量错开。最好是能保证每片DDR的走线在同一层,这样是最好的。还有,走DDR线的时候记得不要靠太近,要为后期绕等长留一定空间,不然后期边推挤边绕等长你会哭的。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10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105-1-1.html

看了下,但是下载下来的文件打不开,不过看了图片,很给力呢。

网友:
好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但是下载下来的文件打不开,不过看了图片,很给力呢。

那个图用的是PADS吧,用PROTEL不兼容,所以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