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如何停止布线?

楼主(2012-05-15):
  在 Router里面,差分线如何停止布线?似乎查分的两根线不等长的话不能停止布线啊?

网友A:
    你不会暂停啊

网友:
    双击左左键,右键点完成。SHIFT+Z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最后的时候分开    一根一根走线吧

网友B:
    CTRL+左键就好了。和单线一样一样的。

网友C:
    我是在router里面走到最后分开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暂停啊

停的很纠结。停是停住了,但是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左键就好了。和单线一样一样的。

为什么走单端线时我这样做,是添加过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router里面走到最后分开走的

怎么分开走呢?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啊:在布线状态,一根线是走差分,一根线是单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分开走呢?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啊:在布线状态,一根线是走差分,一根线是单端。

    在router中设置成差分线,这样走线的时候,就会一起走出两更,在就结束的位置点右键:有一项是route separately,点这个就可以分开走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分开走呢?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律啊:在布线状态,一根线是走差分,一根线是单端。

    用E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