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宽和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上图为原理图电路,下图为XC6206的datasheet,上面显示最大输出电流250mA,没有写输入电流,那么输入和输出端的线宽要如何设定呢

网友:
    你先去確認輸入電流大小  如果電池輸出50安培以上  那你不能走TRACE
用鋪銅代替走線  可以用這個程式去算電流線寬

网友A:
    能量是守恒的。在不考虑效率及热损耗的情况下,Vin*Iin=Vout*Iout。至于电流和线宽的关系,在论坛里找找,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是守恒的。在不考虑效率及热损耗的情况下,Vin*Iin=Vout*Iout。至于电流和线宽的关系,在论坛里找找,有 ...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