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rt manage中出BOM表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在part manage中,当我要设定某个器件为预装(非焊接)时,他的前面会显示一个红叉,但是一般的情况是空白什么都没有,但是还有2中情况是,一个就是绿色的对勾代表什么意思,还有就是问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2012-08-01):
绿色的勾我也搞不懂,好像CIS库里面能对上的就有

网友:
绿勾表示了该元件从CIS数据库中更新了与原先的参数不同的参数,但封装一致。黄色问号(BOM中)表示元件的状态(装配或参数)未改变。空白(组group中)与黄色问号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