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问题

楼主(2012-05-15):
那位大侠 能够阐述一下 在做PCB封装中, 各种颜色的线之间间距及意义么,新手上路;
还有一个就是在画BGA封装中 那个阻焊层 太大了,布线过不去,该怎么调,找到一个看原图
中将一个数值改成了 0.038 不知道是什么意义 请说明

网友:
    最好上個圖。。。。

网友A:
    直接把焊盘封装改小了,然后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焊盘封装改小了,然后更新。

    就是参考一个系统自带的例子,里面有个PCB封装,查看焊盘属性,将那个值 改成了0.038 就和例子上面BGA封装一样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修改 有什么意义!

网友(2012-06-27):
    不上图怎么知道你说的各种颜色的线具体是什么层的线呢?BGA做封装的时候,焊盘为其直径的80%就可以了,因为焊接的时候锡球接触的部位面积比半球切面面积小

网友:
    0.038是焊盘间距38MI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