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PAG和RTD封装形式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今天看MSP430的Datasheet,里面有三种封装形式,分别是RTD、PAG和PM,我想知道,这三种形式有什么不同点?
我自己理解:
    (1)RTD一点都不懂;
    (2)PAG和PM的芯片高度是不同的,PAG是1.2MAX,PM是1.6MAX。

网友A:
就一般經驗值來說:
RTD 需要有良好的PCB散熱,本體高度最低,封裝小,但是維修重工麻煩。
PAG是1.2MAX,PM是1.6MAX。二者以 PM 耐熱程度會比 PAG 來的好, PAG 僅僅是降低高度,芯片耐熱程度稍差。PAG 和 PM 在維修或重工會比 RTD 簡單,但是芯片的面機會大很多。
目前還沒查到 TI 文件裡面詳細規格。至於管腳功能應該都是相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般經驗值來說:
RTD 需要有良好的PCB散熱,本體高度最低,封裝小,但是維修重工麻煩。
PAG是1.2MAX,P ...

JACK神,谢谢你,向你学习
希望坛子里越来越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