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则设置里面如何通过T点设等长?

楼主(2012-05-15):
在规则设置里面如何通过T点设等长?就告知
就是A到T点和B到T点等长,规则里面怎么设?

网友A:
    以前的老贴有介绍过,很多的,搜搜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老贴有介绍过,很多的,搜搜看吧!

    木有阿 我就是搜了没看到才发帖的,求告知老帖~

网友B:
    問題範圍有點大. 不同狀況有不同的設定
    是絕對長度等長?還是相對長度等長?
    若是絕對長度等長 , 那就用Min / Max Propagation Delay 來設定各個 Pin pair 之的長度
    若是相對長度等長, 那就用Ra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來設定, 那要把相同長度要求的 pin pair 建成一個 Group (Match group ) , 然後對他們設定 Delta , Tolance ,並將基準線設定為 target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範圍有點大. 不同狀況有不同的設定
是絕對長度等長?還是相對長度等長?
    若是絕對長度等長 , 那就用Mi ...

我是从cpu有出线,走到两个内存器件的中间部分,在通过1个via 分别向2个内存走线。现在就是需要从VIA到两个内存的线等长,如何去设规则~

网友:
    通过pin pair设置

网友:
    求解,看过有人将via设置成一个t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你可能是颗粒DDR,T点麻烦,可以将VIA两端做个等长,再将公共走线部分按照TOTAL做等长,就OK了,T点没必要

网友:
    设PIN PAIR时会看到有某点到T点的距离,选择这对就好了.
然后把每条NET中到T点的PIN PAIR都设到一个GROU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