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覆铜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有个IC是倾斜45度放置的,当我在该面动态覆铜时,只显示一个覆铜的边框,没有覆铜的具体填充。试了好多遍,只要覆铜区域覆盖这个IC就这样,把这个IC移走重新覆铜就正常,背面覆铜也正常。当我把器件不倾斜放置时就没事,真是奇怪死了,实在不想重新布线了,各位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用的16.3,是我设置不对还是软件Bug

楼主:
后来我把器件移动走,覆铜完再把器件移回去。覆铜随着器件跟着变,可是我要删除死铜时会先后弹出
Dynamic shapes present are not SMOOTH.Should I update the shape to SMOOTH(yes) or exit command(no).

1 dynamic shape is still out of date or empty. Run Out OF date shapes Report from status dialog to identify them.

这两个对话框,然后覆铜就没有了。

楼主:
各位大侠谁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是小虾

网友A:
只打開STACK- UP\BOUND TOP

把那個SHAPE刪掉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打開STACK- UP\BOUND TOP

把那個SHAPE刪掉  試看看

试了不管用,不在STACK- UP\BOUND TOP这层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6楼的方法没用的话,你用静态铜皮吧。

不懂,静态铜皮这么好控制,怎么那么多人不用了。

网友:
要不然,把文件放上来,让别人试一试?

网友:
6楼的方法没用的话,你用静态铜皮吧。

不懂,静态铜皮这么好控制,怎么那么多人不用了。这话很实在,也很实用。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N次尝试,没有改什么,覆铜成功了,应该是软件不稳定的原因,感觉软件可能需要重装了,很多时候变的莫名其妙。

静态覆铜是没问题的。

网友:
呵呵,这就是用盗版的痛处啊。

网友:
是不是做封装都时候加了一层禁止布线层什么的啊

网友:
无图无真像,不便发言........

网友:
45度的光辉容易出问题,不建议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