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覆铜的疑问

楼主(2012-05-15):
    图为一4层板的顶层,天线部分画了禁止覆铜,请问,是4层都要禁止覆铜还是只需要顶层禁止覆铜就好了

网友A:
    画第1层和第四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第1层和第四层

嗯,谢了,如果中间两层也禁止了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
    直接ALL LAYERS

网友B:
    要所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所有层

地层也要?

网友C:
    你这么问,看来你没理解50ohm是什么意思。天线部分的线宽你都定了,想必你已经选择好参考层了吧。首先要保证50ohm的阻抗,同时参考层不要离走线太近,所以可以考虑隔层参考,也就是top 走线   2-3层都挖空,第四层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问,看来你没理解50ohm是什么意思。天线部分的线宽你都定了,想必你已经选择好参考层了吧。首先要保证 ...

    我第2层为地,以地为参考平面,是这样算的么?
刚接触这软件,还不会用

网友D:
    阻抗匹配和整个pcb的板层结构都有关系,我做的都是挖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和整个pcb的板层结构都有关系,我做的都是挖空的;

    挖空就是不铺铜吧

网友E:
    全部挖空的话 那以什么作为参考呢???肯定是要有一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挖空的话 那以什么作为参考呢???肯定是要有一层的

嗯,如果把第2层地作参考层,那3,4层是不是就没必要挖空了呢

还有个疑问,如果以第3层作参考是不是这两个值都要翻倍啊

网友E:
    我不知道你的层叠顺序,假设为S-G-P-S,以天线走线是微状线应该是以第2层地作参考层,3,4层挖空;如果你要用第3层做参考层 你的参考层也不连续了  阻抗也比较难控制,参考层离线越远 阻抗越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你的层叠顺序,假设为S-G-P-S,以天线走线是微状线应该是以第2层地作参考层,3,4层挖空;如果你要用 ...

嗯,层叠顺序就是S-G-P-S

7楼说:“参考层不要离走线太近,所以可以考虑隔层参考,也就是top 走线   2-3层都挖空,第四层做参考”

    所以我就想,如果按他这种思路H1,Er1的设定就有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