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的板厚和铜厚的典型值是多少?<急!!!>

楼主(2012-05-15):
想打样一块两层的子板,问了一下前辈说,两层板不需要层叠结构,告知板厂铜厚和板厚就行,请教坛子里打样过双面板的前辈,典型值是少呢?要是有告诉信号又该是多少合理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板子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散热,机械强度,装配的要求
一般双面板就0.6+n*0.2
铜厚常规就1/2 OZ

楼主:
双面的CAM要出哪些层呢?求前辈赐教!!!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板子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散热,机械强度,装配的要求
一般双面板就0.6+n*0.2
铜厚常规就1/2 O ...

按照您的解答,就是1mm的厚度,铜厚这样的标准是1ozTOP 2OZ bottom的意思吗?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解答,就是1mm的厚度,铜厚这样的标准是1ozTOP 2OZ bottom的意思吗?谢谢前辈

铜厚是两层都是1/2 oz
常规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解答,就是1mm的厚度,铜厚这样的标准是1ozTOP 2OZ bottom的意思吗?谢谢前辈

0.6+n*0.2
n不是你的层数,就随便是个常熟,也就是说你的板厚可以是0.6 0.8 1.0 1.2 1.4 1.6
如果你的板厚是1.1,一般不是板厂的常规备料,也能做,只是不好而已

网友B:
1.6~2 mm

1 OZ的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n*0.2
n不是你的层数,就随便是个常熟,也就是说你的板厚可以是0.6 0.8 1.0 1.2 1.4 1.6
如果你的板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2 mm

Z的基铜

谢谢jimmy的赐教!!!!

网友:
一般都1.6mm的板厚,50um的铜皮就够了;再厚点成本就会增加,薄了怕设计满足不了要求,特别是有大电流要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