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16.3不能高亮了?我把图纸放上来了,谁帮我看一下吧。

楼主(2012-05-15):
我现在画改一个板子,不知怎么回事,给网络加颜色和加高亮都不可以。没任何反应。操作绝对没错,因为别一块板子我也是这样做的,也没问题.  求解???谢谢! 新建文件夹

网友:
可能是网络的颜色被锁定了,可以找到相应的网络,将后面的勾去掉,将颜色去掉

楼主:
我设了颜色,打上勾后,网络颜色并没有变。

网友:
二楼图中所示的disable customs color不要勾选,就可以了。
你的板子上勾上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