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16.3无命令状态下,FIND里有的选项不给选???

楼主(2012-05-15):
按道理,按F6后,FIND里只有两个选项是灰色不给选。分别是COMPS和FUNCTIONS两项,其它都可以选。但我的软件不知动了哪里,出现按F6后只有一部份选项还可以选,不知咋回事。求高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修改下工作模式就可以了,在setup菜单下的第二个,选择第一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下工作模式就可以了,在setup菜单下的第二个,选择第一个模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