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多引脚CAE封装?

楼主(2012-05-15):
请问怎么用pads LOGIC制作多引脚的CAE封装(例如900PIN)?可以从什么文件直接导入成引脚什么的嘛?不会一个个输入吧

网友:
    用向導,或者用PIN ARRAY...加的也挺快。。。

网友:
    一般这么多引脚的IC都会按照功能分块来画,一个功能块画一个CAE。

网友A:
    可以使用 Excel 将脚位做成表格。再粘帖到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 Excel 将脚位做成表格。再粘帖到里面。

     怎么粘贴啊??可以详细讲解下吗??最好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