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帮忙!

楼主(2012-05-15):
我现在高设计一个开关机电路,但又不知道怎么下手,这是对整个电路的供电,为了节省成本不想用单片机来控制,请高手帮忙出出注意!

网友:
没必要非得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A:
后端接的是什么,有没GPIO之类的?没有的话,总得有个触发吧,比如开关之类的?

网友:
那就用机械开关咯,按一下常开,按一下长闭的那种。

网友:
类似以前的电视机那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接的是什么,有没GPIO之类的?没有的话,总得有个触发吧,比如开关之类的?

没有的。只是作为一个软体开关,本身是接一个单片机的,用单片机的控制SPP9435A的OFF/ON的,这样就可以确保整个机器电源的开启与关闭。

网友B:
那你开的条件与关的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开的条件与关的条件呢??

开的条件就是要Power_EN为高电压,关的条件是要Power_EN为低电压,请问如何才能实现。不建议用硬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的条件就是要Power_EN为高电压,关的条件是要Power_EN为低电压,请问如何才能实现。不建议用硬开关

回复的不明白,人家问的是什么条件下使POWER-EN为低,什么条件下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的不明白,人家问的是什么条件下使POWER-EN为低,什么条件下为高?

当输出V5_IN1=5V的时候,POWER-EN为高电压,
当输出V5_IN1=0V的时候,POWER-EN为低电压。

网友:
为什么你不想用单片机控制呢?这个电路是单片机电源自控制电路,POWER-EN的功能是控制自身电源的通断的,这样设置的目的是在关机以后,单片机还能保存数据。保存完以后,自己给自己断电。

网友D:
    供lz参考:

网友:
    lz这是成熟电路,分析自己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lz参考:

    请问一下,你发的这个电路能解决我的问题吗?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发的这个电路能解决我的问题吗?具体说说!

    当然能啦?powerenble脚接在2sc1815的基极,注意要串个电阻。否则会被三极管把IO输出钳位的。当三极管基极接高电平时,饱和导通,功率pmos的Vgs<0(至于要小于多少导通,各种管子不一样,这个电压由R132/R127分压所得),功率pmos的s与D导通,电源电压由S极加到D极,供电。反之,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