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交换器件俩管脚的网络线?谢谢大家,版主求解答?

楼主(2012-05-16):
如何交换器件俩管脚的网络线?谢谢大家,版主求解答?

网友A:
不同原理图解决方法不太一样。
先搜搜看,之前有讨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原理图解决方法不太一样。
先搜搜看,之前有讨论过。

我需要直接在allegro里面修改,无需在Orcad中修改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直接在allegro里面修改,无需在Orcad中修改原理图!

原理图需要定义pin group属性后才可更改,如不定义,会出现报错,一般默认不定义。

网友:
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必需从原理图带入pin group属性才能在PCB中交换

网友:
如果電路圖零件沒這個屬性 , 可以透過PCB 的 device file , 在裡面把 Pin 的群組補訂進去, 一樣可做 Pin swap

网友:
一种swap pin,与原理图,零件封装冲突,

一种用allrgro 下ligic命令,一样与原理图不符,需back回线路

建议修改原理图,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