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斩波稳零运算放大器的“Drift over time”,不知道这个参数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16):
在ICL7650的Datasheet中,有一个“Exceptionally low drift over time”的特点,表面意思是特别低的漂移时间,温度漂移我懂,但是不清楚芯片的漂移时间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A:
看看這篇文章是不是對你有幫助  http://e2e.ti.com/support/amplif ... /f/14/t/157178.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這篇文章是不是對你有幫助  http://e2e.ti.com/support/amplifiers/precision_amplifiers/f/14/t/15717 ...

嗯,看过了,虽然英文看得很纠结,只是大致上搞懂了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