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网表导入allegro问题

楼主(2012-05-16):
请问各位大侠,我从orcad网表导入到pcb中,发现2个相同的0805封装的电阻 的PCB封装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原理图当中有两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package和PCB Footprint,我们要用的是PCB Footprint,检查一下原理图中的元件的PCB Footprint是否和封装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