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ES里Xnet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2-05-16):
    排阻两端的走线,要设置成又给总的Xnet,怎么设置才行呢?
PS:单个电阻的时候,两端自动设置为一个Xnet,但是排阻不行啊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先在CES > Setup > Settings里加入排阻标识的前缀,比如RA;

之后在Navigator窗口里点Parts,先确认对应排阻的Series框打勾,右键点选该排阻,选右键菜单的Create Pin Pairs;

在弹出的窗口里新建Pin Pairs,设好Pin的对应关系。

网友:
这种方式有人试过吗?是否可以,以前是建立阻排的ibis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