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怎么设置孔

楼主(2012-05-16):
第一次用pads。很多东西都不会。
现在画好一个6层板,有通孔,4-6,5-6的盲孔。不知道怎么出钻孔层?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用pads,在cam里添加drill层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 第一次做板 就設置盲孔
小弟做了好幾片 目前還是不大會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用pads,在cam里添加drill层就可以了

就是用的PAD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PADS啊!!

看看比思電子如何出CAM
有問題可以請教Jimmy

网友B:
如果没有1-2,5-6盲孔的话,需要再出三份drill drawing和三份NC层

三份drill drawing分别是:通孔,4-6,5-6
三份NC层同理。

通孔的drill drawing层设置如下:

4-6层的drill drawing层设置如下:

5-6的drill drawing层设置如下:

通孔的NC层:

5-6的NC层:

4-6的NC层:

详细图文教程: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588840

网友(点评):
太有用了!!

楼主:
这里是设置的钻孔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1-2,5-6盲孔的话,需要再出三份drill drawing和三份NC层

三份drill drawing分别是:通孔,4-6,5 ...

受教了!谢谢jimmy

网友:
够详细  受教了!!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以后好找

网友:
    太棒了 版煮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1-2,5-6盲孔的话,需要再出三份drill drawing和三份NC层

三份drill drawing分别是:通孔,4-6,5 ...

通孔,4-6,5-6的NC设置都要共同选择plated pins和non-plated pins吗?还是只有通孔选择这两种pins?另外通孔的NC还要选择partial vias吗?

网友:
    jimmy  l老师真好